Lenovo小新Air 15IKBR降频0.4Ghz

楼主(2024-06-18):
机型: Lenovo小新Air 15IKBR 集显
板号NM-B601
降频0.4Ghz,降频的时候H_PROCHOT#低电平H_PROCHOT#连接充电芯片和cpu,一端ec控制 ec这一端没有拉低。更换电池解决。充电芯片BQ24780S。

网友:
就换了电池?

网友:
换了电池就好。原来的电池损耗80%

网友:
奇葩故障天天有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器 电池坏的 看了你的帖子准备给换电池

网友:
路过的看下并点个赞再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器 电池坏的 看了你的帖子准备给换电池

换电池后记得来反馈下  好没好

网友(2024-08-04):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后记得来反馈下  好没好

换了就好了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后记得来反馈下  好没好

     好了

网友C(2024-09-27):
我的不用电池也降频,难道要装电池才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是电池问题,没有想到啊。

网友(2024-10-28):
感谢楼主分享!上周遇到一台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用电池也降频,难道要装电池才可以

不装电池,开机正常,一会就降频。

网友E(2025-01-13):
这是个通病问题,我都是直接把Q24780第10脚切断解决问题。遇到好机个了。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D:
不装电池,开机正常,一会就降频。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不装电池 开机正常 几分钟就降频了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通病问题,我都是直接把Q24780第10脚切断解决问题。遇到好机个了。

你的这个方法其实也行 ,屏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通病问题,我都是直接把Q24780第10脚切断解决问题。遇到好机个了。

亲测有效,我是直接,割开第十脚,CPU频率就上去了

网友(2025-04-16):
电池不行用电也降频,这个功能是不是画蛇添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