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MD B450M-A 电压过高,检测不到风扇,报错。

楼主(2024-06-19):
我明明插着风扇,风扇也在转,就是报错,还有就是每次提示我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四个电压一起偏高,总感觉哪里不对。
我总感觉只是一个地方出问题,但这款没有点位,不知道去找什么

测量了一些脚位信号,不知道有没有正常,第一次碰到华硕这种奇葩故障。
IO是IT8655E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IO 附近电阻有没有氧化变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 附近电阻有没有氧化变质

没有, 我想问一下,这几个脚的是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我想问一下,这几个脚的是正常电压多少?

建议先换个IO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