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95AMB8C0 自动开机掉电00

楼主(2024-06-19):
故障描述:打开电脑直接就开机了,显示了一个LOG。然后电流掉到00注意是开机自动开机然后掉电到00,根据故障检查电路,那么只要自动开机不掉电(没小电池的情况下),或者开机不自动掉电就可以了
后面经过排查发现开关那一条信号线有问题

我把开关板单独拆下来,量开关板这一根信号线,测量到是有阻值,正常来说是无穷大的,测量他视乎,或许是有其它零件的,我把其它零件拆了,还是开机会自动开机,那只能把这条线断开咯,单独接一条线出来。
这里我把详细文字打到图片里了

最后是成功照

网友:
一看这手套,就知道是勤快人。

网友A:
开合角度30才显示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合角度30才显示也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客户描述的故障

网友B:
腐蚀 还是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 还是设计缺陷?

过孔短路了i

网友C:
楼主问下过孔和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下过孔和哪里短路了

过孔和开关短路了,拉低了开关的3。3V电压。导致自动开机又掉电到00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难的,也能修复。

网友:
外星人盒子,有遇到过开关线路漏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合角度30才显示也是这个问题??

开合那个是不是排线有问题

网友:
手套是亮点

网友:
装备技术一绝,飞线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D:
带这么厚的手套表笔 镊子能拿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这么厚的手套表笔 镊子能拿稳吗?
必须的小老弟

网友:
这么热的天带手套热不

网友:
手套一戴,戴出了专业很牛批的感觉!很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2024-08-05):
刚遇到同样故障,是开关板6脚与7脚间灰尘导致6脚开机键阻值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