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为 KLVF-16 BIOS 淘宝 买 NB6158A_MB_V4 BIOS

楼主(2024-06-19):
版号 NB6158A_MB_V4 BIOS   绝对 OK  50  米 买的

网友(2024-08-28):
原机的电流多少,刷好的

网友A(2025-03-06):
为什么我刷上不认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刷上不认硬盘?

有的BIOS刷上确实不认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分版本  要是有原机BIOS 尽量合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BIOS刷上确实不认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分版本  要是有原机BIOS 尽量合一个

换U后不认硬盘 我刚刚刷了你的BIOS也不能识别 是CPU有问题吗

网友(2025-04-15):
用过了的,可以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后不认硬盘 我刚刚刷了你的BIOS也不能识别 是CPU有问题吗

我也下了 几个不认硬盘  买了一个好了  你可以把你原机BIOS 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后不认硬盘 我刚刚刷了你的BIOS也不能识别 是CPU有问题吗

修好了 合成原机的搞定了

网友:
碰到一台0.7A掉电不亮的,刷上好了,亮机快

网友(2025-07-05):
这个笔记本,待机情况下,能有哪些电压

网友(2025-08-28):
这种少资料的机,楼主修好可以上传各个电感电压阻值图的

网友(2025-11-05):
刷了这个一段时间又不行,带三次回来了,用20天左右,先更新官方的,一更新就又不行了,有时候自动更新,更新了耶不行了,麻烦

网友:
这个板子 bios芯片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