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台式机电源里的电阻问题

楼主(2024-06-19):
电阻与色环计算方法不对。万用表测试的也和计算不对,结果炸电源了这类的电阻要怎么计算怎么看啊

网友:
20.5或者是21.5欧姆

网友:
第二个1欧姆

网友A:
二图是棕黑金金白,是1欧还是10欧?网上找的色环图和迅维网别给的都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图是棕黑金金白,是1欧还是10欧?网上找的色环图和迅维网别给的都不一样啊

按四环电阻读取,白环为材料

网友:
看看是电路中哪个位置的!万用表测量的,应该没坏吧。2M电阻

网友:
第二个电阻应该是电流取样用的。0.1欧

网友:
这个看着像电感,电感一般两头粗一些,电阻没有这个特征!

网友:
色环大法背的过 但一直不会用。

网友B:
第一个你看下对吗?

网友:
好多年修过,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你看下对吗?

你这什么软件,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你看下对吗?

电阻跟电路板炸了

网友(2024-08-01):
第一个是对的啊

网友:
第二个是棕黑,第3位看不出什么颜色,金是1欧,银是0.1欧

网友:
五环的搞准前四环,四环的搞准前三环,最后一环是精度等级,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