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值无法确定是多少

楼主(2024-06-19):
用在电脑电源电阻用色环计算法和万用表测的阻值差太多了,没办法确实到底怎么读,怎么算,电脑电源已经烧了好多元器件,保险丝都炸了

网友A:
自己按这个表去算吧,最后一个和你表量的一样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按这个表去算吧,最后一个和你表量的一样大小

这表怎么和其他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表怎么和其他的不一样?

你表量的电阻就是2M的,怎么说误差大呢

网友:
你表量的电阻就是2M的正常。。。。

网友C:
电阻分不分正负级

网友D:
2M欧的启动限流电阻,有什么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不分正负级

电阻哪里有分正负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M欧的启动限流电阻,有什么不对

这类电阻少有遇到,而且两边都是带色环,而不是金银色环,在加上用色环电阻计算器来算完全与万用表测量的不一样,然后炸了电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表量的电阻就是2M的,怎么说误差大呢

这类电阻少有遇到,而且两边都是带色环,而不是金银色环,在加上用色环电阻计算器来算完全与万用表测量的不一样,然后炸了电脑电源。在拿你这色环表对照一下电阻阻值就和万用表一样了。这里谢谢你提供的 这电阻色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