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4-06-19):
板子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不能。新手没什么经验,好在在论坛里面找到了一份这个型号的主板检修流程。检测到3vdual-pch的电压的时候电压有点低,只有2.5伏。在q62上面加了外接一个三伏电压可以正常触发。开关机都正常。移除外接三伏电压就不能启动了。确定是这个电压出现了问题。这是一个1117可调线性稳压,输出电压由r430和r425控制。把两个电阻拆下来测量发现r430明显变质,只有400欧姆。用两个1k的电阻并联代替510欧的r430。3.3v正常,修复完成。

网友:
感谢你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