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天选FA506ICB识别不到显卡

楼主(2024-06-19):
    华硕天选故障现象识别不到显卡    pe下识别不到鲁大师识别不到
    故障阐述:开机点亮时不进pe 或系统时 显存电压 核心电压都有
    进pe或系统显存核心电压都没有 配置R7 4800H  RTX3050   BIOS已刷原厂

   求大神指点 !!!!

网友A:
查查 供电 对地组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 供电 对地组织

机子能点亮自动屏蔽显卡感觉

网友:
这种就恶心,测量点在散热器下 偏偏又要进系统才能测试  一般显卡供电时序是 1.8on 1.8main  3.3nv  显卡供电 pex 显存供电 所以你这个情况应该查一下显卡的1.8 3.3供电 排查玩接着排查显卡复位信号

网友B:
BIOS里面能不能认到显卡,如果能认到 进系统看一下奥创里面是不是改成集显模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能不能认到显卡,如果能认到 进系统看一下奥创里面是不是改成集显模式了

BIOS能识别重做系统看不到显卡

网友:
可能显卡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能识别重做系统看不到显卡

如果奥创里面改的集显模式 重做系统也没用 要重新下个奥创 然后在里面改成混合模式或者独显模式

网友D:
是不是刷错BIOS  引起的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刷错BIOS  引起的

没刷BIOS也是这样

网友E:
进奥创 改下显卡模式,重启后再改回来试试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代码43的,长期高温导致的显卡或者显存虚焊,第一次重做了显卡,客户用了一个月返修了,后来重做了一次显存;已经用了三个月,没返修(显卡测试软件都检测不了,可能是版本不对,或者我不会用,所以都是全部一切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奥创里面改的集显模式 重做系统也没用 要重新下个奥创 然后在里面改成混合模式或者独显模式

问题已解决的确是奥创里面设置问题感谢啊  !华硕怎么会有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
统一回复啊问题已解决奥创里面设置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最近修各种华硕高端本没时间今天拿出来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奥创 改下显卡模式,重启后再改回来试试

已解决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的确是奥创里面设置问题感谢啊  !华硕怎么会有这种奇葩问题

华硕我搞的多这种问题遇到好多了  都是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