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M3500QA通病

楼主(2024-06-19):
为什么是通病,因为论坛兄弟有在说。
我也修到了,看他们都加焊EC就好。我也加焊了,好一下又不行了。
兄弟们都藏着没说后续怎么彻底搞定,没办法自己查。
兄弟们说是EC读BIOS程序线路问题。

查了下,EC读BIOS线正常,但是APU读BIOS是有问题的,图中这点是12VS经过100K上拉的,但实际只有4.3V。

实物图就12VS经过100K电阻来打开这三个开关管,APU就通个这三个管去读BIOS。

就三个管,拆了换好后,测正常电压。
最后总结下,这主板板开机0.5左右,通病是APU读BIOS线路上的,Q1903.Q1904.Q1905中有个坏的,可以测这个管驱动电压是否有12V。

 会员593283100鑫豆2026-1-29 15:03
 会员209898100鑫豆2026-1-29 11:25
 会员1170358100鑫豆2026-1-28 15:05
 会员1111059100鑫豆2026-1-28 14:18
 会员677536100鑫豆2026-1-27 10:23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下次用的上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但愿下次遇到。

网友:
华硕硕这个12v还控制电压转换

网友:
技术流弊,还愿意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结合前辈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飞线不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无电路图纸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款我蒙对过,那附近有点进水,量着量不出问题,那几个管子全换掉自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希望以后自己能碰上

网友:
六脚小mos管容易坏,华硕和蓝天特别喜欢用这种小管

网友:
点赞,修好故障不保留一起分享。

网友A:
请问,这个6脚管 哪里能买到?
主角小子
就两开关管做一起,料板上都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6脚管 哪里能买到?
就两开关管做一起,料板上都是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感谢

网友:
华硕通病很多,有通病案例很容易解决

网友:
楼主牛B,仔细,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思路清晰高手如云啊

网友:
愿意分享的不多了

网友:
学习了,那些加热一下好的,应该会返修吧,加热暂时是电压正常了

网友:
类似的问题遇到过,没搞定

网友:
技术步错

网友:
楼主大爱
可惜了吾等众人是接受不到了。因为没豆豆!穷人一个,相信楼主分享的初衷是惠普大众,可惜了

网友:
点位图我需要,大神,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2024-07-20):
我今天遇到了,感谢这位维友,我加焊了100K电阻

网友:
楼主厉害!如果有这部分原理图加以说明就更好!

网友:
同型号 同故障 上电0.5 花了100豆子没好 按楼主说的换了三个管子 还是一样 没解决

网友(2024-09-02):
我也遇到了 有时候能触发,三个管子都换了 没管用,各位高手 帮助一下

网友:
没分观看不了啊

网友:
有兄弟 可以说说隐藏内容么 鑫豆不够

网友(2025-09-16):
不知机器原来是什么问题,今天一台M3500Q的开机电流0.5,无跳变,看留言好像有2个人同样故障都没搞定

网友:
大佬求助遇到一样的问题,这3个管子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2025-10-24):
这个设计也是有利弊,

网友:
技术好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