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DRAGON,不插内存报警...

楼主(2024-06-19):
华硕B450M-DRAGON,不插内存报警,1长2短,,,报一次就不报了,,,,,插内存,蜂鸣器都不响,主板无显示,BIOS刷过,故障依旧,请大神支支招,谢谢

网友:
华硕B450M-DRAGON,不插内存报警,1长2短,,,报一次就不报了,,,,,插内存,蜂鸣器都不响,主板无显示,BIOS刷过,故障依旧,请大神支支招,谢谢,,,,补充一下:内存VDD, VREF , VTT,  VPP,  VDDSPD,,电压都正常,内存RESET没有

网友:
感谢你无私的奉献

网友:
刷BIOS刷BIOS刷BIOS

网友A:
看看SM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刷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SM总线有没有波形

有波形,怎么办

网友B:
换cpu   内存通讯线打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   内存通讯线打下阻值

CPU 在其它主板可以,,地址线都正常

网友:
加焊CPU底座!

网友(2024-08-10):
你应该装显卡试一下

网友:
看时钟复位波形,如果不正常看南桥是否有电源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