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家ASM1440这个芯片怎么判断是那个损坏了?

楼主(2024-06-20):
咨询一下大家ASM1440这个芯片怎么判断是那个损坏了?我现在这个主板是华硕的MAXIMUS IV EXTREME,主板的第三条PCIE插槽不能亮机,同时其他插槽都是减半的带宽,比如16X的只有8X。这种怎么确定是哪个ASM1440损坏啊?别让我一个一个去试了,因为这个板子拆一个下来很麻烦,散热太快了。

就是这个插槽不能用。

这里一共有八颗芯片进CPU或者NF200。

Asus MAXIMUS_IV_EXTREME_1.02.fz

网友:
修这种散热快的板,下面加个小火坑拆装很方便的

网友A:
你看他第3条插槽用了哪几个,不一定是asm1440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第3条插槽用了哪几个,不一定是asm1440的问题吧

旁边的小电容万用表查了倒是都没问题,主要其他几个槽子都只有本身带宽的一半,所以就怀疑是哪个转接芯片坏了。

网友B:
下面加个小火坑拆装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加个小火坑拆装很方便的

啥是小火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第3条插槽用了哪几个,不一定是asm1440的问题吧

还真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因为NF200芯片直接相关的插槽有问题。

网友:
是的,你再找下 看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

网友C:
数据线打一遍看看有没有阻值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打一遍看看有没有阻值异常的

好像并没有异常,我是从CPU这一头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