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款A1465升级内存求助

楼主(2024-06-20):
2012款A1465升级内存求助? 板号820-3028  原机4G内存,用的是镁光D9PFJ颗粒,淘宝买了一条8G内存,双面16个颗粒,型号HMT41GS6AFR9A-PB,内存颗粒是H5TC4G83AFR,芯片装上,按现代的更改电阻LLHL,底底高低,开机还是三声报警,难道单根8G的颗粒不行吗?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是买了16颗粒的台式机内存条,拆了8个颗粒装到笔记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买了16颗粒的台式机内存条,拆了8个颗粒装到笔记本上?

买的是DDR3L 8G 笔记本内存,双面16个颗粒。苹果的a1465也是16个内存颗粒的,苹果原机是镁光颗粒,现在更换了现代颗粒,调整了配置电阻,还是开机三声报警不亮

网友B:
没焊好,重新加焊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重新加焊一遍

全部都加焊过了,拆旧芯片的时候有个颗粒的脚掉点了,是连接地的,红色箭头,颗粒引脚定义:"DM",实际是接地的。后面从旁边VSSQ飞线打圈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按我的理解,这些笔记本换内存应该按电路图里列示的那几种颗粒买,不是任意颗粒都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这些笔记本换内存应该按电路图里列示的那几种颗粒买,不是任意颗粒都能用的

这是a1465原机bios支持的内存颗粒,我买的是HMT41GS6AFR8A-PB内存,原机bios没有。但是买的内存芯片丝印是:H5TC4G83AFR,查了内存颗粒白皮书 HMT41GS6AFR8A-PB是由512Mx8(H5TC4G83AFR)*16组成的,按道理原机bios里面的hmt451s6mfr8a-pb应该就是H5TC4G83AFR吧?为什么不能亮机呢?

网友A:
颗粒说明书里,原机bios里面的hmt451s6mfr8a-pb(4GB)与HMT41GS6AFR8A-PB(8GB)容量不同,丝印不会相同的。

网友A:
另外你换上8GB的颗粒,电阻排序按4G(原机bios里面的hmt451s6mfr8a-p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颗粒说明书里,原机bios里面的hmt451s6mfr8a-pb(4GB)与HMT41GS6AFR8A-PB(8GB)容量不同,丝印不会相同的 ...

买的内存是双面16个颗粒,丝印是H5TC4G83AFR,读取的SPD信息 读取信息显示是HMT41GS6AFR8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换上8GB的颗粒,电阻排序按4G(原机bios里面的hmt451s6mfr8a-pb)的?

这个图片的意思是不是H5TC4G83AFR是单颗512M 8位的  8个组成4G,16个组成8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的意思是不是H5TC4G83AFR是单颗512M 8位的  8个组成4G,16个组成8G

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原机bios里面有HMT451GS6MFR8A-PB,我装上丝印是H5TC4G83BFR的颗粒,改配置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D:
bios里 改一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 改一下文件

自己改了一下好像没有用,不知道改对了没有?大神能不能教一下?

网友E:
另外你换上8GB的颗粒,电阻排序按4G 图纸前面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换上8GB的颗粒,电阻排序按4G 图纸前面有说明

CFG2选低电平吗?

网友F:
2012款的机器一个电阻就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2款的机器一个电阻就能秒杀

求秒杀的方法

网友:
我的惠普一体机原机也是4G内存,查资料该主板最大支持16G内存,换成2个8G=16G,只看卡上第一行的型号一致不看第二行,其它什么也没改动,很顺利,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要改电阻

网友:
肯定改电阻了呀,现在装回原来的内存颗粒可以开机,买的内存装上三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bios里面有HMT451GS6MFR8A-PB,我装上丝印是H5TC4G83BFR的颗粒,改配置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个图的软件是什么,可以打开这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