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310主板CPU被一直限制在最低频率

楼主(2024-06-20):
刷过几个版本BIOS不行,换过同型号CPU也是一样,有大神遇难到过吗

网友A:
没有图纸和点位,很难搞。这个查温控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和点位,很难搞。这个查温控信号。

进BIOS查看温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BIOS查看温度正常

你还是老老实实给维修店修吧。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的设定脚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老老实实给维修店修吧。

就是想买来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的设定脚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没掉,主板很新

网友:
说的一点也不详细,你用的CPU主频是多少?你设定跳频多少?

网友D: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就是给锁频了,也换了CPU还是一样,后来百度查了好多资料,最后下载了个throttlestop这个软件后,手动设置一下立马好了,实在找不到硬件毛病了,就用这方法挺好,然后将它加入开机启动,这样就可以一开机就是正常的

网友:
换IO芯片。

网友:
先排除CPU。主板也不值钱。找个好主板换io试一下。

网友E:
我有一片修过的七彩虹H110主板也是这样, 倍频一直在8倍的最低, 无论如何倍频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的设定脚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非常赞同,我也是排查供电发现有一个电阻消失了,焊上就能让cpu跑上额定频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就是给锁频了,也换了CPU还是一样,后来百度查了好多资料,最后下载了个throttlestop这 ...

试了,闻丝不动的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片修过的七彩虹H110主板也是这样, 倍频一直在8倍的最低, 无论如何倍频上不去

马上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闻丝不动的倍频

是不是功率检测电路问题了

网友:
笔记要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开机重启进入BIOS不用设置退出重启进入系统就好了,不过每次都要这样就不会锁CPU,搞不明白

网友: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