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南X79不触发

楼主(2024-06-20):
接同行维修过的一片华南X79,故障为不触发,因找不到图纸和点位,只能凭经验,首先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检查了CMOS 电路,正常,这里描述一下,个人经验,CMOS电路,在1155针主板出现问题是大把,包括1155全系主板。单凡电池装主板上 测量电池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基本判定CMOS电路没问题。但这不是绝对,要判定这个电路是否完全正常,还要查RTCRST。如果这个电压正常无断线,百分之90可以判定这个电路正常。
  进入正题。COMS电路无问题后,接着查看IO.找到了IO的资料,
查看IO的触发脚,并触发开关,发现IO28脚29脚都无跳变。最终判定触发开关排针到IO断线,果不其然打阻值800多啊
,在看IO29脚600左右。下图所示
经过追线,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主板,就这一条线断了3处补好一处还有一处又一处啊,且不是人为断线,全是腐蚀断掉的。还有谁比这更狠的,经过补好后,阻值恢复正常,

再次组装起来,风扇狂狼狂狼转动,一路狂飙至喇叭滴滴几声后,屏幕亮机。这故障一定是这板的通病。此贴实用于小白,以后有遇到这板能够轻松修好。当然我也是小白。有分析不对之处,忘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这板子很难用

网友:
线都会补,高手高高手

网友:
不啊  性价比很高。

网友:
图纸咋还有的看不到尼

网友(2024-09-15):
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