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5 1796装BIOS掉电,不装BIOS不掉电。

楼主(2024-06-20):
故障表现为,触发后电流大概到0.6掉电,掉到待机,不自动上电,不装硬盘下测试的。把BIOS拆掉,,触发后,不掉电,测试3.3v 5v,内存供电1.2v 1.8v,vccio 1v,CPU供电1vsb,vccsa 1v,vcore 0.8v,vccgt  1v都有,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管用,这种大概是哪里问题?论坛以前有人遇到过,没解决,帮助解决问题,,发红包,然后教程发论坛,供参考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问题啊  装bios 掉电 如果bios 没问题 内存有问题可能也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问题啊  装bios 掉电 如果bios 没问题 内存有问题可能也是这种

内存我换了。原来16g我换了8g,故障依旧,会不会内存供电芯片问题?只要有1.2v输出,就应该正常吧?不装bios,内存供电可以稳定输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问题啊  装bios 掉电 如果bios 没问题 内存有问题可能也是这种

bios我刷了好几个了,原机的,工厂的,别人的,都是一样故障,应该和bios程序没关系,把bios里程序清空,触发后,也不会掉电了。

网友B:
会掉电,查VIN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掉电,查VIN是否正常?

查哪个个vin?。不装BIOS不会掉电。应该供电都正常吧?装BIOS就触发掉电。核显供电都有了。

网友C:
CUP本体也会,时钟电路,还有一个CPU供那一块主供电和检查公共点MOS管完全导通了没有只有二极管导通的话开机CPU工作大电流就带不起负载掉电,量一下MOS输入输出有一个0.5V误差压降说明二管导通而已,没有则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CUP本体也会,时钟电路,还有一个CPU供那一块主供电和检查公共点MOS管完全导通了没有只有二极管导通的话开机CPU工作大电流就带不起负载掉电,量一下MOS输入输出有一个0.5V误差压降说明二管导通而已,没有则正常。

cpu换过了,cpu时钟,是24m那个吗?CPU几个供电mos管,我都全部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D:
没过自检,应该是哪个零件性能不稳定,干活就生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过自检,应该是哪个零件性能不稳定,干活就生事

电感,还是供电芯片?还是CPU?不装bios情况下,电压不会掉的,

网友D:
不装BIOS,都没启动,用检测卡试试走到哪一步了,大体判断问题出在哪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BIOS,都没启动,用检测卡试试走到哪一步了,大体判断问题出在哪块

这是平板电脑。没有检测卡,主板这样的

网友:
自检不过,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