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800可以用BQ24780S完美代换

楼主(2024-06-20):
二话不说,上截图

接手6-71-V15K0主板,客户自己动手掉了颗螺丝造成充电部位某元件短路打火,电池耗尽后不工作了。没有图纸,参考24780S测28PIN电池供电二极管阻值为20欧,外电不过隔离,24PIN VDD对地阻值也只有20欧左右。没有24800芯片,比较上面截图,大胆代换,完美供电、冲放电。。

网友:
这也是宝贵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搞维修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技术高超!

网友:
功能一致,学到了牛牛牛牛

网友:
好经验分享了

网友:
能代换 收藏一下

网友:
先收藏了再说,感谢分享

网友:
为楼主的高超技术和无私奉献点赞,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故障呢,

客户自己做散热螺丝刀杀歪了

网友(2024-07-29):
这个也是好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