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卡解决固态硬盘,开机提示SMART错误问题。

楼主(2024-06-20):
  先说故障:朋友电脑上有一块方正固态硬盘120G,飞天青春版,由于电脑死机重启操作不当,导致开机提示SMART错误,有时能进系统,但不稳定,经常死机,用DISKgen等分区工具,修复和分区都不好使,连格式化都提示失败,也不能往里面拷贝文件, 最后看到网上有人说,开卡或许能解决,于是就开卡试验了一下,没想到成功了。
  现将开卡的软件和遇到的一些问题分享给大家,方便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少走弯路:一是开卡软件的问题,按网上说的,找了一个适用于SM2246XT主控芯片的开卡软件,结果提示失败,然后,试验了多个版本,终于找到了一个适用于这个硬盘的版本,在本文附件中分享给大家。二是开卡后用diskgen分区时发现只有1M的空间,然后我又重新开了一遍卡,结果第二次就正常了,也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我操作有问题,总之如果开卡成1M,那就再开一次,或许就成功了。三是用软件开卡时,当第一步已经识别出硬盘后,在做第二步设置参数前,记得把短接的那条线去掉,有人说,不去掉的话,开卡可能不成功。

网友:
老也不发帖,结果忘记上传附件了,一楼补上。

网友:
很厉害的指导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