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a1901-yo 板号19723-1开机风扇转卡电流1.2A,屏幕不显。

楼主(2024-06-20):
redmibook14    xma1901-yo 板号19723-1开机风扇转卡电流1.2A,屏幕不显。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
大概率是cpu挂了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都开始读内存了

网友A:
先刷BIOS吧,一步步来

网友:
板载内存,还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吧,一步步来

刷了好几个,没啥用,反而电流越来越小了

网友B(2024-08-07):
好了吗?我有部一样情况的,XMA1901-YJ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吗?我有部一样情况的,XMA1901-YJ

没管了,扔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