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P2506打印机连续打印卡纸,找不到问题了

楼主(2024-06-20):
一台奔图P2506打印机,连续打印的时候卡纸,每次卡的都是一个位置,搓纸轮看了没问题,后面就一个传感器,难道能是它的事???这东西坏的几率太小了。
这是卡纸的位置,有时候打很多都不卡,有时候打三四张就开始卡

这是后面卡纸位置,

网友:
打印机进纸传感器坏的很多,测试下吧

网友:
奔图打印机卡纸的问题太多了。自己琢磨吧。

网友:
先排除纸张是否标准75-80克 然后就是传感器磨损程度  机器使用年限判断大概故障位置  看图片光感器也挺脏的 传感器回弹力

网友:
像这种就用替换法解决吧

网友:
卡在定影??缺油了吧。

网友:
只能先判断是卡在那个位置,再换新纸试试

网友:
定影套件,传感器,纸,搓纸轮,硒鼓,全换了,还是卡纸。有时候用一天都不卡,有时候刚开机就连续卡纸,打印的时候正出着纸呢,说不上哪张纸,就停住了

网友A:
进纸离合器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纸离合器换了没有?

换了,所以说放弃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多观察,一步一步的排除,没有谁一下子说是哪里的问题,因为问题太多了

网友:
可检查下离合器看看

网友:
我的都一样

网友B(2024-07-22):
解决办法是啥啊  你说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办法是啥啊  你说修好了

我啥时候说修好了??能换的都换了,好像就是数据板没换,以前我可是遇到过联想2600卡纸,最后换的数据板好了,

网友:
传感器摆臂是不是磨平,弹簧拉伸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