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8 3060显卡不开机,找的参考图纸有些配件不全修不动了

楼主(2024-06-20):
神舟tx8不开机,按下开机键电流定在0.08a左右,第一件事当然是刷bios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开始研究图纸查时序,查到vccid_pwrgd,这个信号正常到u14逻辑芯片1脚为3.3v的高电平电压,实测0.35v不正常,因为图纸不符,我的主板上标注的是u12,现在是查这个信号的上级查不到,图纸标注的跟板子上的不符,芯片换成新的了,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参数芯片上的丝印是awscpg,芯片输出也是正常的有接近1v的输出,芯片的9脚有3.3v的电压,电视这个9脚到u14逻辑芯片的1脚是不通的,搞不明白了,我参考的是n960sc的图纸,好不容易找了个n960kr的图纸糊的一批,啥都看不清,没办了只有过来求助了

网友:
大扳手很亮眼

网友:
刷个bios很方便,可以不用手按着

网友:
拆下u12芯片测量1脚0.16v不正常,直接1脚焊盘打上绿油隔离,装上芯片1和2脚一坨锡,完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