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星人 Alienware m15 Ryzen Edition R5 LA-K453P换屏的奇葩问题

楼主(2024-06-20):
  机器概况:Alienware m15 Ryzen Edition R5 LA-K453P   5800h+3060显卡
近期接到一台外星人屏幕压漏液的机器,客户来换屏,报价后留下。第二天屏幕到了,换上后正常显示,但是,亮度调节无法使用,不论是点击调节滑块、还是按键盘热键,亮度都不发生改变。看了下官网,就这几天发了一版新BIOS,说是修复了此BUG。

于是我便升级了该BIOS,下载安装后重启升级,升级完成后开始恶梦就开始了,开机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可以点亮,开关键灯两橙七蓝,参考官方文档,可能是屏幕问题
奇怪的是,在此时换回它原机的漏液的屏幕是可以显示的,原机屏幕型号为

当时我就想,不会那么倒霉吧,升级下BIOS居然把屏幕搞坏了。也没多想,又从淘宝买了一块屏幕,收到后,居然还是开关键灯两橙七蓝,屏幕不亮,换回它原机屏幕依然可以显示

我换的两次屏幕,一个LG,一个BOE

于是转变思路,刷个旧版BIOS(Alienware_m15_R5_1.17.0.exe | 27.18 MB),刷完后一切正常,点亮进系统,亮度调节也正常

各位同行如果碰到这个机器开机键灯两橙七蓝,可以先尝试刷个BIOS,链接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 ... nware-m15-r5-laptop
或者换屏遇到点不亮的情况,BIOS不要刷最新(Alienware_m15_R5_1.20.0.exe

网友:
学习了,遇到像这样奇怪的问题,真的很头大,需要静下心来,多尝试。

网友:
戴尔太黑了

网友:
这不是溜滑墙吗

网友:
最新BIOS 是锁屏ID了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正常的

网友A:
我记得戴尔的有一款游戏本也是这样  不是外星人的哪款

LF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戴尔的有一款游戏本也是这样  不是外星人的哪款

G15  主板一样的

网友:
应该刷屏程序,以前遇到过其它机器换屏不能调亮度或不显示,都是刷屏程序好的

网友:
是不是屏幕程序不匹配

网友:
如果有屏幕刷写器,买同型号屏幕,拷贝旧屏到新屏就OK

网友:
和系统一样尽量不要升级

网友:
我靠 BIOS 也能影响屏幕了 以后维修太难了

网友:
做硬件的都被水果带坏了,那些所谓的升级,都是为了负优化做准备,方便厂家售后赚钱

网友:
最简单办法是把原来屏码片信息写新屏里

网友:
BIOS引起不认屏幕,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BIOS也是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b ios坑人哪

网友:
刷低版本BIOS解决,相像中都会升级最新BIOS.应该是屏幕程序不兼容。

网友:
联想有点机器也会这样,就算你买同样型号的屏幕也一样,因为屏程序不一样,我去年就遇见过一次 买了三次屏幕才解决。
机型:thinkbook 16 G6 IRL 2023年10月出厂买一星期撞坏屏  换了三次最后找拿货带联想编码的才解决.华星光电

网友B:
你那个代码表是用的哪种检测工具?插的什么口?看着挺准确的,能否推荐下,谢谢

LFG

网友:
是不是和屏码片参数有关系

网友:
一般都是先上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代码表是用的哪种检测工具?插的什么口?看着挺准确的,能否推荐下,谢谢

开机按键的灯,不需要任何工具

网友:
学习了,这种情况还没遇到,下次万一遇到好处理

网友:
dell 的机真的好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