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本A1502等还有其它机型不装电池会慢的原因?

楼主(2024-06-21):
比如:a1502,当然也有其它机型,如果不装电池开机慢,进入系统后运行速度也慢,是为什么呢?
正常不是适配器插入后,直接用适配器的供电吗,电池不再供电给主板了,那么为什么不插电池开机,运行系统的慢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说拔了电池第一次开机BIOS慢,这个容易理解,或者说时间不对系统慢能理解。但是进入系统后感觉CPU降频了慢的原因是什么呢,必竟适配器的供电能力比电池更强大。

网友:
smc自检不到电池

网友:
自检不到电池,为什么会慢呢,必竟适配器有供电更足。。。

网友:
为什么我的A1502没有那个现象呢  你的是几代的U

网友A:
苹果机子检查不到电池,触摸板,键盘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子检查不到电池,触摸板,键盘都慢

是的,确实如此,能不能说下底层的原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温度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温度的关系

那有点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