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750笔记本右边USB 不可以用 灯亮 左边是主板上的USB3.0 可以用

楼主(2024-06-21):
(无正文)

网友:
灯亮代表5V供电正常,问题可能出在中间两只数据脚上

网友:
排除USB口没有问题的话你需要打一下数据脚的值正不正常了

网友:
亮灯说明供电正常

网友:
那个小板是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
                             供电正常

网友:
如果数据线阻值正常,就看看USB数据线,线路上有没那种电感一样的元件,双路一起的,一般就是那个问题,更换掉或者拆掉直连就可以

网友:
一般usb口都有esd保护器件!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打一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查D+ 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