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头都大了,g512l 关机后经常不能开机

楼主(2024-06-21):
非常抱歉,这个贴子因为有很多地方写错了,所以我把内容删除了,为此深表歉意,明天有时间,我把正确的时序写上来。管理员看到可以删了这个贴子。我没仔细测试,就发了一个错误的时序,深表歉意。这台电脑主要故障就是关机后无法开机,目前还在维修中。

网友:
这图纸可以,有非常详细的上电时序,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 GU603 准备退机了

网友A:
g532lws吗,我也遇到了一台,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A:
风枪吹一下显卡27m晶振附近就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g532lws吗,我也遇到了一台,最后换主板了

是的,就是这个板子。只要能正常开机就能用,开机再关机后,就经常开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一下显卡27m晶振附近就可以开机

和桥应该关系不大,不能开机的时候,接上电源,那个红色的电池灯都不亮。

网友:
我的联想t420在淘宝换的主板也是这病!仔细看少了很多零件!果断放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桥应该关系不大,不能开机的时候,接上电源,那个红色的电池灯都不亮。

看下acok出来了吗

网友:
看来是通病啊,期待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下acok出来了吗

acok 没问题的,关键是出了问题,无论电池,还是充电器都不能开机。主要是PS_ON不正常的时候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k 没问题的,关键是出了问题,无论电池,还是充电器都不能开机。主要是PS_ON不正常的时候没有。

出问题的时候量哪里少供电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台版号:g532lws,客户要正常关机第二天就开不起来了,接机后裸板发现可以正常触发上电,电流也正常,清理完装机测试也都没有问题,第二天客户又报修关机后又不开机了,触发后电流有时在0.8掉电,有时到1.5左右掉电,客户是学生,毕业了马上离校,没有时间继续留机维修,只能退机了。

网友D:
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不

配件还没到,修好我会发出来的。

网友:
想请教一下,电路图在哪找的?

网友:
不稳当的机器确实头大。。

网友:
EC外围 ,RTC

网友:
问题大不好查啊,疑难杂症

网友:
和rtc 没关系,这个我肯定。

网友:
PS-ON在笔记本上应该是一直高电平状态啊

网友E:
楼主没搞定的话,按照我方法来试一下,内存槽底下有个BGA封装的EC,加焊油,风枪吹化锡,轻轻推一下EC,让它有回弹动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搞定的话,按照我方法来试一下,内存槽底下有个BGA封装的EC,加焊油,风枪吹化锡,轻轻推一下EC,让 ...

已经重植过了,目前还没解决,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重植过了,目前还没解决,谢谢你的指导。

你的问题解决了跟我说,我也有个华硕魔霸,开机正常,只要重启就没办法开机,风扇狂转

网友:
下载年看起的皯

网友:
插眼留个记号。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红色的主板我还没有修过。。。。。

网友:
别查信号了,费时费力,换南桥,遇事不决干南桥。

网友:
热敏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不

没有解决,现在还在返修中。

网友F(2024-07-21):
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 .3v短路换桥以后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 .3v短路换桥以后也是这样的问题...

没有解决,电脑还在返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