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077-1 进水电阻大小有的帮忙量一下大小

楼主(2024-06-21):
进水电阻大小有的帮忙量一下大小

网友A:
看看连PU4551的第几脚,可从原理图中找到该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连PU4551的第几脚,可从原理图中找到该电阻

你是邵阳市洞口县的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邵阳市洞口县的谢师傅?

是的,但是我是业余的,称不上师傅。

网友C:
你这是比中彩票还困难 不是有图纸吗 这机器

网友:
查查那个芯片的型号,再找对应的图纸看看那个脚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比中彩票还困难 不是有图纸吗 这机器

我只有参考图纸点位,图纸一样但点位元件分布位置不一致。

网友:
找图纸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参考图纸点位,图纸一样但点位元件分布位置不一致。

图纸可以上传一份吗?进水了有个电阻腐蚀了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参考图纸点位,图纸一样但点位元件分布位置不一致。

可以上传图纸吗?有个进水的机子腐蚀了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28):
我也有个进水的这机子RN1704排阻烂了阻值谁知道?

网友:
机器还在吗? 求张bios附近的图片:wei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