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求助养老院新建网络IPTV项目建议

楼主(2024-06-21):
朋友新建设一个养老院大约有280房间左右 让我把里面监控和网络IPTV和无线ap覆盖做个方案     监控图纸都有简单,网络和无线AP有点复杂了因为每个房间都有电视给养老的人观看,问我的方案移动的方案那个稳定后期出问题的少。 之前我设计每个房间一个网线直接插到电视上或者每个房间买个机顶盒插到机顶盒上(用的应该是网络电视 待定)。 前两天移动运营商去找了我的朋友给的方案是 分光器每个房间布一根光纤然后放运营商的机顶盒直接连接到电视 这样电视也能看  无线网络了  。就是不知道运营商的这方案稳定吗 后期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在线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本人不才 编辑的不好 凑合看吧  能看懂的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5-7-6 20:10):
最后采用了IPTV全光网络方案!

网友:
全光稳定  好维护。 运营商的机顶盒  有直播源 老头爱看直播。运营商的 房间多  造价挺便宜的

网友:
如果有运营商公司跟进报价 ,私人公司很难成功。运营商前期可以不要一分钱,免费给用户布置网络等设备,只收取后期使用费,这条太强了,大多数用户只会关心前期节省开支。
用光纤OLT组网很稳定维护很方便而且房间多造价低,用网线组IPTV也可以稳定性都没问题,但是WIFI、电话有线网络等需要单独布置,相对而言系统繁琐点成本高。
不管用光纤还是网线组网,首先自己组网电视的界面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随意更改页面内容、可以进行广告宣传、用有线IPTV房间内部更简洁美观,没有机顶盒等设备。
有关系赶紧接下做,做一单比修几个月电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