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370板号armani3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22):
这个机子一大堆故障表现,故障指示灯闪:2黄1白(cpu故障)、3黄1白(CMOS电池故障)、单电源触发掉电、不充电、不识别电池,键盘BIOS下没反应(系统里特别卡),触控板BIOS下没反应(系统里正常)。电源+电池或者单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偶尔开机会掉电,所有情况下掉电可以立即触发。
  这么多的问题,一下子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还是从简单的先入手吧!
用好的主电池和bios电池,还是一样的故障,说明不是电池原因。
电池可以放电,但是系统不识别也不充电,就先查查电池通讯线路吧,测SMBCLK和SMBDAT阻值都正常,主板上这两个信号是分别通过一个4.7k电阻上拉至3.3v,正常情况下两个信号上都是3.3v,上电后测试发现一个信号上只有0.8v,另一个3.3v正常,说明一个信号通路上被拉低了,但是信号阻值都正常,那电池与EC和充电ic都有通讯,应该是其中一个ic有问题了,就把充电IC上的信号断开,再次上电测信号端电压还是0.8v,再结合键盘的问题,判定是EC出故障了,找来料板拆了一个EC换上。
再一次上电开机,发现所有的故障指示灯都不闪了,单电源开机不掉电了,电池能识别、也能充电了、键盘和触控板也正常了。
  我了个神哎!,就这么简单修好了?一个半死不活的EC居然能整出这么多的幺蛾子?触控板可是直接挂在cpu上的哦,还以为cpu也有问题呢!

网友:
这款机器修了不少 真的有很多怪问题

网友:
戴尔的ec一大堆问题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思路清晰!

网友:
屏线问题也
很多的

网友:
EC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