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241不开机,HSN-Q31C断电

楼主(2024-06-22):
没什么技术含量各位高手不要喷
TPN-Q241 (DAG3JBMB8D0)不开机没有CPU(VCORE)电压,在WIFI下面有个2M电阻变质引起电压1.88V-2.25来回跳。
HSN-Q31C战66PRO-A14-G4,(DA0X9QMB8E0)开机断电,开关电压有时正常,有时1.48V,拆掉主板背面一颗黑色电容OK。

网友:
TPN-Q241 (DAG3JBMB8D0)不开机没有CPU(VCORE)电压

这个又是电压检测的 2M 和 133K分压电阻吧

网友:
已阅,下次请继续

网友:
这个通病了,修了不少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2979a吗

网友:
捡钱的故障

网友:
漏电啊,这种不好找原因

网友:
主供电检测电压

网友:
这个显卡VGA主供电是多少V   我的怎么1.3

网友:
受益颇多 学习了

网友:
分压电阻。。。。

网友:
运气好,,,这个电容都变色了

网友:
就需要这样的干货,非常感谢。

网友:
分压电阻问题确实是通病,我遇到一个惠普笔记本自动重启,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走进度条就自动重启,头大

网友:
好久没有认真维修了

网友(2024-09-02):
修过一台HSN-Q31C集显AMD R5基本是上电掉电,偶尔能亮机但一亮就掉电,故障点跟LZ发的图一模一样是那位置的电阻发白,拆掉就正常,估计就是这机型的通病

网友(2024-10-12):
CPU对地阻值1欧正常吗?

网友(2025-01-08):
这技术不错,故障明确排除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