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10板子,接cpu电源就不能启动电源

楼主(2024-06-22):
如题
接上cpu供电开机就断电,是这块有短路?那要查哪几个点位?各位大神

网友:
cpu供电管击穿 不建议修了,cpu有可能有带走了

网友:
测下CPU供电管,把短路的一组 一起换掉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cpu多半死了。

网友:
cpu供电算是好修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