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主板供电固态电容旁边小贴片是什么?

楼主(2024-06-22):
技嘉B250主板由于24针电源接口触角不良,造成中间小贴片钽电容(好象大概)瞬间爆掉,已烧毁半截了,但能开机正常使用,有哪位知道这个贴片电容(红线圈出部分)规格参数多少,起什么作用,谢谢了!具体见图。

网友:
找点位图确认!

网友:
点位图哪里去找呢,你提示一下咯

网友:
感谢!老师傅啊,知道了。

网友:
电容 规格应该是1206

网友:
这几个小电容应该是并联在固态电容两端的,电压可以参考固态电容,容量104就可以。

网友:
这个电容的作用好像是尖峰吸收?我也不太了解。

网友:
也是绿波电龙 跟大电容搭班子干活的

网友:
学习了。。电容我一直不是太清楚。。。

网友:
学习了,感谢老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