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292-1不出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24-06-22):
我直奔主题了哦,开机电流能上到0.233左右,测量没有出内存供电,测量阻值85,感觉有点偏低了,索性原址代换,个芯片试试,结果不行,电压不出来
结果一看这个内存电压还要经过转换给GPU供电,拆掉U8303阻值瞬间恢复,OK,这不就找到问题了

电压出来后正常了,由于这个显卡有点垃圾,跟客户沟通后直接就拆掉了,我是拆核心,核心供电MOS管,主控。有些机需要拆跟桥通讯的那个信号转换芯片,不然会一分钟关机。现在这个不用

看得懂吧?:给出结论:显卡那块短路导致不出内存供电

网友:
这显卡一般坏了直接拆,没有换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