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14不开机

楼主(2024-06-22):
联想E14(C421)笔记本外接电源开机屏幕不亮,但开关按钮灯亮,按下电流有变化,0.7A左右,公共点有20V,5V和3.3V都有。只用内置电池有时能开机点亮。如果内外电源都接的话也不开机。另外关于公共点的疑问,E14公共点是B站一位UP主的视频中看到的,为何采用内置电池开机此处只有0.几V?本人初次接触电脑知识,请诸位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看不懂.

网友:
这个没刷过,希望有用,好好好

网友A:
查下充电芯片和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充电芯片和隔离电路

充电正常,充电LED亮起,电流2A左右。看来是隔离部分吗?

网友B:
TYPE-C接口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机不是有个通病点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C接口太容易坏了。

目前来看typec应该是是好的,不然不会有20V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仔细查一查。

网友:
这跟公共点电压没关系啊,能升压20V了电流670MA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没有过保护隔离   应该是那个通病

网友:
没过保护隔离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
诱骗器。20V出来直接接到电容就可以。现在不怎么修了。5块钱搞定。

网友:
在排查公共点电流走向时发现图纸和实物不符,36324的1、8是控制端,234和567是供电端,可图纸上什么345短接到地,2和7供电流。

网友:
在线蹲后续…

网友C:
PQ0204前级还有20v,出来到电感PL0202只有9.2V了,正常到VSYS应该有11V,电压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Q0204前级还有20v,出来到电感PL0202只有9.2V了,正常到VSYS应该有11V,电压低了。

9.2v是不是没接电池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9.2v是不是没接电池测的?

是的,只有电池的话是11V
左右,下一步准备换25700Z

网友E:
如果内接正常,外界不正常的情况,你还是先刷个BIOS再查看其他的,和待机电压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内接正常,外界不正常的情况,你还是先刷个BIOS再查看其他的,和待机电压无关的

上次换了36324之后9V也没了,电池也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