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人员回归!技嘉1060-5g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4-06-22):
前言:好久不见,各位维修大佬们,时隔许久,DFG我回归咯!

(今天带来的是技嘉GTX1060-5G显卡维修经验)

(一看就会,简单省时间,如果写的不好,大佬们多多包含)

话不多说,正文开始!

显卡型号:GV-N1060WF2OC-5GD REV1.0

故障:不显示(能通电)

拆机检测:初步断定电压不全

N卡供电顺序:12v-3.3v-5v-1.8v-0.8v-1.0v-1.5v

分别是:12主供电-3.3主供电-5v转换-1.8aon供电-0.8核心nvdd-1.0pex总线-1.5FBVDD显存

根据供电顺序排查:PEX会掉,显存1.5v没有

定好芯片,首先换掉U5(up1728q),效果有转变,pex有了

(如图)

在稳定PEX供电之后,发现显存供电还是-无

查找电路发现,FBVDD供电开启供电-无

(此图为保险电路,全部没装,不影响供电产生)

之后,发现Q505为双三极管控制电路

在测前端供电开启正常,检测电路没有问题,导通正常

故拆除,但仍未产生FBVDD EN供电

且这部分电路大部份原件未装

再次排查,发现Q544损坏,导致电压被拉低

拆除Q544后,上电测试,点亮

组装-软件-测试-维修完毕

总结:这个型号的显卡,保险电路基本没装

在供电电路上,PEX总线供电-显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且属于设计通病(5张显卡同一个问题)

最后,感谢大佬观看!谢谢!

网友:
管子没补上?

网友:
没补哦,原电路的效果是,产生开启供电,拆除不影响

网友:
赞, 精简准且的描述  干练的维修。

网友:
修得不错,失踪人员,有点幽默

网友:
只要拆掉就可以了吗?不用安装了是吗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技术也好。

网友:
大师有心了!真的用心了!感谢

网友:
一气呵成!没有一点弯路!

网友:
那个图纸点位图分享一下

我也好跟着你思路纸上谈兵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 受益颇多

网友:
学习先看维修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