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BIOS LA-L947P

楼主(2024-06-23):
买的DELL BIOS 板号 LA-L947P

网友A:
刷完不加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不加电了....

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2024-09-24):
下这个BIOS请注意,会不加电,浪费分,分多的就下吧

网友:
BIOS不行,刷完保护隔离都不过,公共点电压出来后马上消失

网友(2024-12-05):
这机器要原装电源

网友:
这主板要用原装电源才加电

网友(2025-03-03):
这BIOS确定不行 ·我原来机器是可以亮机器、刷了这个直接不开机了和电源没半点关系·我上传个备份的能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