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启出现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提示,能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24-06-23):
开启出现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提示,能正常进入系统

用户表示机器开机的时候,LOGO下方会有一长串英文字符,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这个不是自检报错,是正常的界面,如果不想看这个,BIOS下有设置的,可以选择关闭。多见于昭阳、扬天、ThiknPad等机型,消费笔记本一般无此显示。

解决方案
注:此选项修改需要BIOS支持,无此选项则不支持修改。
1. 不同机型进入BIOS的方法不同,方法参考这个链接:
2. 进入BIOS以后,选择STARTUP选项,再选择BIOS OPTION KEY DISPLAY,回车改成DISBALED,F10保存即可。

网友: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翻译成中文大意为“启动失败,按回车键继续”。
那么问题来了,不是自检报错,是正常的界面,那正常电脑为什么不提示这条信息?

如果说电脑出了这条信息,说明电脑硬件上出现了某些故障,当然有些小问题并不影响使用,可以通过BIOS设置关闭该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