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24-06-23):
笔记本不认固态,重值过cpu刷过bios ,接口供电复位都正常PCI-E数据阻值也正常,还是不行感觉是通病,有没有高手碰到过麻烦提示一下

网友:
有高手修到的吗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诶

网友(2024-09-03):
楼主搞定没有  同样问题 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