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在BIOS设置集成显卡输出

楼主(2024-06-23):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本文所列举选项如果未能找到,说明您所使用的产品不支持此项功能(Lenovo系列笔记本电脑一般都不支持)

2.针对台式机,修改完相应的选项后,需要将显示器连接线更换到集成显卡所在的显卡接口上

一、ThinkPad笔记本操作方法:
1.进入BIOS,找到"Config"选项,敲击键盘上的"Enter"键,进入下级选项。

2.使用键盘上的方向键,移动到"Display"选项,再次敲击"Enter"按键。

3.通过方向键,选择到"Graphics Device",点击"Enter"按键。

4.出现蓝色框内容,选中下方红色框的选项,再次敲击"Enter"按键。

5.然后按下键盘"F10",在"Yes"选项上敲击"Enter"按键。

二、台式电脑操作方法:
1.进入BIOS,使用右方向键移动到"Devices"选项,如下图红框所示。

2.通过下方向键,选择"Video Setup"选项,敲击"Enter"按键

3.在"Select Active Video"选项上敲击"Enter",出现蓝色选框,选择到"IGD"选项上,敲击"Enter"。

4.按下键盘"F10",选择"Yes"后敲击键盘的"Enter"按键,电脑重启,即完成了相关设置。

网友:
有些主板好像不需要开启

网友:
主板是板载显卡,不插显卡会自动从主板上VGA接口输出的。当主板上另插入显卡时,会从插入的显卡上的对应接口输出。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没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