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手里有Y7000P显卡BIOS啊

楼主(2024-06-23):
机器型号Y7000P 2019,板号NM-C221,显卡2060,这个独显BIOS操作失误刷掉了,原来可以亮机,现在键盘灯亮屏幕不亮,元宵那里买的BIOS刷上去也一样,哪位大神手里有这个机器的独显BIOS啊

补充内容 (2024-6-25 09:40):
程序已经找到了,问题也解决了,看我最新发帖

网友A:
我曾经在别的机上实验过,随便找个板子2060的显卡BIOS就直接能用,这个不知道

网友B:
我有许多该主板BIOS,不知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许多该主板BIOS,不知是哪个

大概是1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在别的机上实验过,随便找个板子2060的显卡BIOS就直接能用,这个不知道

我感觉也可能是别的问题,目前就是因为点错了没保存住,然后机器就是不显示了,所以现在只能还原到能亮机然后找找别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在别的机上实验过,随便找个板子2060的显卡BIOS就直接能用,这个不知道

我刚在小米的机器上试过了,也是刚修好的一个小米,2060的显卡,找别的刷上去是叹号

网友:
这是元宵那里买的,但是刷上去还是不显示,昨天BIOS没传上去

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