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3短路

楼主(2024-06-23):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里短路是什么原因,原来是有个电容,以为电容击穿,但是拆下后电容没有问题,主板一样短路。
或者有没有这款主板的电路图+点位图
谢谢

网友A:
烧机,烧机,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烧机,烧机

这么严重?

网友A:
看来你不是维修人员,烧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来看看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不是维修人员,烧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确实不是  就是个电子专业的毕业生  目前就是会用烙铁和风枪  啥坏了都想自个修一下
不过我百度了,学到了烧机方法,我试试,先谢为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