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P 2020H充电故障

楼主(2024-06-24):
原机客户拿来用电池开机都正常,插充电器无反应,接电源看电流0.02-0.03跳变,拆开发现背面有个管子烧糊了,充电芯片也烧了,换上管子跟充电芯片不接电池,单用电源开机都正常,把电池接上然后插充电器PQ104烧了,然后换上新的管子继续插电池跟充电器,又烧了,求助还有哪里有故障?

网友:
检查下自举升压   相位脚   上下管G级线路正常不正常    有没有断线的,保护隔离  公共点电压出问题的要检查隔离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哑巴讲得对,屡烧管子,检查芯片是否焊接到位,相位脚有没有悬空,自举升压是否不举,线路是否不良。

网友A:
屡烧上管,上下管一起换,检查充电芯有没有虚焊,示波器看G极波形

网友:
相位是否断线了?

网友:
看看控制级信号原件。。

网友:
主板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屡烧上管,上下管一起换,检查充电芯有没有虚焊,示波器看G极波形

嗯,认同!遇到管子烧了的,上下管一起换,不换的话,都是很快又烧了的

网友:
看看分压ACDET 是不是2.6到3.0

网友:
控制芯片看看输出波形逻辑

网友B:
pq101和q102有一个击穿了,导致差电池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01和q102有一个击穿了,导致差电池会短路

网友:
自举电容坏了?111111

网友:
保护隔离也有一个穿的

网友:
功率不对  换大功率的就好了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感觉联想的电脑怎么老出问题呀
这是计划性报废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