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RX470显卡不显示

楼主(2024-06-24):
如题
杂牌RX470显卡不显示
测量到没有1.8V
芯片是apw8713 A

第8、9脚又3.3V 的VIN

21脚没有5V线性

2脚没有开启。  往前查 2N27002的双MOS N沟道的3脚无电,  2脚要有电才行,2脚也没有电  应该是前面把他拉低了。直接去掉这个2700

去掉后 他这 EN还是没有

芯片的2脚前面有个3.3v的上拉电阻 有3.3V 但是电阻链接芯片的2脚没有。难道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EN脚打下阻值 ,看是不是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