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WF3720报错031006主板保险

楼主(2024-06-24):
各位大佬们,爱普生WF3720报错031006,有谁知道主板上保险电阻在哪里,找了许久就找到F601.F602和F604这三个,现在测量601.604正常,602看不出来电阻多大,万用表测阻值混乱就是用60k挡测就是二三十慢慢往上加,600K测就是二三百慢慢往上加,初步判定602不正常,还没有换,想问下还有没有其他保险电阻,另外吐槽下这台机器真难拆,想一次性弄好省的返工了

网友A:
有短路才会烧保险,全板供电打阻值,慢慢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才会烧保险,全板供电打阻值,慢慢测吧

这个应该是清洗喷头连电烧得,打印头还不确定什么样呢,但是主板的话大概率也就烧那个保险,就是一直没找到是哪个,百度搜的都说没wifi的是F1和2有wifi的是F301,我找遍了也没找到这些,就找到这几个,特来请教一下

网友:
带F的都是保险电阻,阻值为零,开路就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