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主板悲喜交加

楼主(2024-06-24):
接修华硕M5A97 LE R2.0,初接手只有风扇转不亮机,测各大电压北桥电压没出,就查图纸是Rt8120H产生的,测试En脚没电压,是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的,遂拆除三极管后En有电压了,桥电压也出来了,这是一波:wuyu:

折来了,上测试卡发现PG信号没有,查图纸是一块叫Tpu的芯片发出信号到南桥才产生pG的,但测这块Tpu的芯片没信号发出,是完了吗,研究了是和一个三极管有关,遂拆除后终于跑码了,但在1910代码停了一会又重新再跑就亮机了,以为得米了:gaoao:

大折又来了,亮是亮了,就亮10秒自动关机,亮了检测不到键盘,检测到了键盘按键也进不了bios,Ec bios也刷过了的,这一关难过,有高手见过吗,给点经验在下

网友A:
这亮机是拆保护电路来的,没找到真正故障能不关机才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亮机是拆保护电路来的,没找到真正故障能不关机才怪

不拆不亮机,有什么故障会引起这样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拆不亮机,有什么故障会引起这样的么

按时序来测,分析原因啊,比如你拆了RT8120 EN的三极管就出供电了,怎么不查下原因,是三管子本身坏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来测,分析原因啊,比如你拆了RT8120 EN的三极管就出供电了,怎么不查下原因,是三管子本身坏了, ...

三极管已更换,出en电压了,但故障没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不亮机,有什么故障会引起这样的么

TPU拆件的已换新还是一样

网友:
直接换EC芯片。

网友C:
直接换KB3722这个芯片。

网友:
换了Ec芯片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KB3722这个芯片。

3722是否带程序的,怎么找一模一样的呢

网友D:
红色圈起来的芯片要更换,黄色的要刷程序,程序从好板那里备份。

网友E:
usb oc#都测试下分压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 oc#都测试下分压3.3

四个排阻分压正常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色圈起来的芯片要更换,黄色的要刷程序,程序从好板那里备份。

谢谢,黄色程序你有备份么,可否发我一份

网友F:
楼主描述不清楚,开始说北桥电压没有是RT8120的EN脚没开启电压,然后说该脚连一三极管拆除就有了开启电压桥电压也有了。可我查原理图该EN脚没连什么三极管。后来又说没PG,是叫Tpu的芯片发出信号到南桥才产生pG的,我也不知Tpu的芯片到底是什么芯片。至于EC的程序我倒有。

网友:
为什么要强开啊

网友G:
恢复强开的,找故障源头

网友:
因为之前没pg不跑码,现换件后跑码但提示EC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恢复强开的,找故障源头

源头可能就是3722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描述不清楚,开始说北桥电压没有是RT8120的EN脚没开启电压,然后说该脚连一三极管拆除就有了开启电压桥电压也有了。可我查原理图该EN脚没连什么三极管。后来又说没PG,是叫Tpu的芯片发出信号到南桥才产生pG的,我也不知Tpu的芯片到底是什么芯片。至于EC的程序我倒有。

你图纸不对哦

网友:
图纸是对的,是Rt8120有两个,我找的是产生1.5V的芯片,桥供电的应该是产生1.1V的芯片,确实有两个管子PQ404与PQ405控制EN的电平高低,您应该查查该管子前面的电压+1.2VHT有没有。+1.2VHT使PQ404导通PQ405截止EN脚不会短接到地。

网友:
果然更换3722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