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421降频通病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4-06-24):
我把文字打在图里了

网友A:
这是CPU供电芯片过温拉低VR_HOT信号引起锁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CPU供电芯片过温拉低VR_HOT信号引起锁频?

芯片本身问题,扇热没问题的坏断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本身问题,扇热没问题的坏断开就好

谢谢分享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楼主威武霸气,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这机器不插电池或者电池没电都会锁频

网友C:
这不算修好啊,没找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算修好啊,没找到问题

修好i了啊,没降频了哎,解决问题不就是修好了嘛,你是不是对维修有什么误解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好i了啊,没降频了哎,解决问题不就是修好了嘛,你是不是对维修有什么误解

没修好   只是对付

网友E:
哪来的杠精?维修,故障解决,没有隐患,能正常使用就是修好了,谁说就非得找到根本原因的?

网友:
眼都看花了

网友F:
这个让我想起了中医和西医的疗法,比如说屋子里有蚊子叮你,中医说把屋子打扫干净,把门窗装上防蚊窗纱,自然没蚊子了。西医说,屋子里蚊子叮你,直接拿瓶杀蚊子的喷雾剂一喷,蚊子全死了,问题解决了。楼主显然是西医疗法。

网友:
遇到试下。。。。。

网友:
这种分享精神,确实需要,遇到同样问题,能够轻松秒杀。感谢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高手找这个故障不容易啊~!!!!

网友:
其实上面有个兄弟可能说的对,没有彻底修好,你断开了这个信号后,CPU没有了睿频加速,只能跑到1.8G的基础频率,办公上网用没问题,但性能下降很多,8550U是可以加速到4G的频率的。

网友:
这样处理过后温度过高时不知道机器是否还会关机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好   只是对付

我们只要把问题解决把钱赚到手就行  至于什么原因要刨根问底那是厂家工程师才会去研究

网友:
问题解决能用收钱就是,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来的杠精?维修,故障解决,没有隐患,能正常使用就是修好了,谁说就非得找到根本原因的?

工地就缺这种钢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让我想起了中医和西医的疗法,比如说屋子里有蚊子叮你,中医说把屋子打扫干净,把门窗装上防蚊窗纱,自 ...

有句老话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让我想起了中医和西医的疗法,比如说屋子里有蚊子叮你,中医说把屋子打扫干净,把门窗装上防蚊窗纱,自然没蚊子了。西医说,屋子里蚊子叮你,直接拿瓶杀蚊子的喷雾剂一喷,蚊子全死了,问题解决了。楼主显然是西医疗法。

你好像把中医和西医说反了吧

网友:
感谢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