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cp1025卡纸卡在定影滚轮处,且只卡一个轮子

楼主(2024-06-24):
cp1025 ,老是卡在定影出纸这里,而且只卡一个轮子,我拆开来看里面也没有阻碍,是不是这个传感器坏了?

网友:
肯定不是感应器坏

网友A:
纸张受潮,换纸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张受潮,换纸张试试

最近下雨确实纸张受潮了,但是同样很潮的纸,10078啊,1020就完全不会卡。

网友:
直接把卡纸的轮子拆掉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B:
导纸轮及其弹簧安装不到位,看导纸化是不是不转了,或弹簧是不是把纸挡住了,这个时显就是纸线在导纸轮处卡了,还有装导纸轮的支架那里是不是积碳结块了

网友:
明显就是在轮子位置档住导致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纸轮及其弹簧安装不到位,看导纸化是不是不转了,或弹簧是不是把纸挡住了,这个时显就是纸线在导纸轮处卡了,还有装导纸轮的支架那里是不是积碳结块了

拿酒精把轮子周围的污垢都擦掉了,然后又换了烘干的纸,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