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92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6-24):
长话短说了,SUSP被拉抵了。电流卡在0.117

这个是故障电流

SUSP在这里是开启信号开启。VCCIO等,只有0.4V,判断短路,EC发出。查SUSP去过的地方

找到了,测量后级没短路,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亮机图

网友:
修的简洁明了

网友:
拯救者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