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Y7000P2019显卡BIOS与插适配器死机通病解决办法

楼主(2024-06-24):
昨天收到同行机器Y7000P2019,板号NM-C221,插适配器死机,由于当时想省个懒,直接论坛搜索,结果不小心搜到一个哥们儿说刷BIOS能解决问题,然后悲剧开始,由于手快忘记保存显卡VBIOS直接刷了,结果就成了大小写切换可以亮,外接跟内接都不亮的局面,再看原来的那个帖子,下面第一个就是中招的哥们, 后悔来不及,只能论坛帖子挨个儿看,淘宝店铺挨家问,都没有,或者有了也不管用,无奈机器只能扔一边,今天突然想起专业联想交换主板的合作商,然后托老板让人家从主板上读了一个,换上立马好使 终于把机器还原回来了,然后就是解决插充电器死机问题,然后看到CPU供电芯片是MP2979,这个芯片的通病都被大家研究透了,找到VIN_SEN, 第47脚是过孔到背面的,跑线,背面有2个电阻,万用表量都是100K左右,换掉连接VIN的那个电阻,然后搞定收工,最后把得之不易的显卡BIOS分享出来

好用2060显卡

网友:
666666666膜拜大神

网友(2024-08-24):
47脚是芯片主供电?

网友A:
这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A:
这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电阻分压1.25v

网友(2025-07-22):
看来还的是好习惯最重要,我一般先备份再刷。不管好坏。

网友(2026-03-20):
下载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