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十代10500 es qsrk处理器不认独显

楼主(2024-06-24):
从专门卖cpu的手里买的qsrk处理器,收到正常使用了没几天现在用核显不认独显,应该是cpu的pcie通道有问题了,看了后面的电容补了很多,仔细看都是用胶粘上的,真的是无良奸商,为了好往上用胶水粘电容,闲来无事准备用电烙铁把电容焊接上试试,也算是练手了,正常看看电容焊接上不认独显的毛病能不能好

网友:
忙活了一晚上到凌晨一点半,能焊接上的我都焊接上了,貌似能识别独立显卡了,测试的这台电脑独显有问题,明天换台电脑试下,到时候有结果再来反馈

网友:
要说卖u的商家不坑吧,他把掉的电容都给粘上了,说他坑吧他粘的电容还都是好用的,做了一晚上的针线活,7点左右开始忙活到凌晨1点半,电容焊盘好的能补上的都补上了,上机完美修复

网友:
容焊盘好的能补上的都补上了,上机完美修

网友A:
为啥焊得这么乱糟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焊得这么乱糟糟?

0201的电容,非常的小,能焊接上就不错了,要求高了也不行啊

网友:
烙铁好才能完美。。CPU散热快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我以为cpu上的电容只有滤波作用吗,以前有个,电容全掉了,也没有影响

网友B:
不能用风枪吹吗?清理焊盘用低温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风枪吹吗?清理焊盘用低温锡

不敢用风枪,用风枪感觉大概率会出问题,看了很多给cpu补电容的教程视频,没有用风枪直接吹cpu的,都是用的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敢用风枪,用风枪感觉大概率会出问题,看了很多给cpu补电容的教程视频,没有用风枪直接吹cpu的,都是用的电烙铁

有的,抖音有视频,用风枪加焊电容电阻

网友:
显微镜下操作吧,只要你有修手机的功底就很轻松了

网友:
这是真难焊!大的还好说!小的那种,看都看的困难!能直接焊膏,然后风枪低风吹几下就好了!风大可能吹飞了!

网友(2024-09-21):
修好了么   耐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