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8 G7奇葩问题

楼主(2024-06-24):
电脑维修十几年,第一次遇到桥段路还能开亮的,客户拿来不认硬盘,待机电压0.27能开机不认硬盘,以为小问题小短路,拆机摸了下桥超级烫,一量短路了,

网友A:
待机电压0.27,能开机?真不信。测量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0.27,能开机?真不信。测量上图片

图片上了呀

网友:
厉害!这都能开机

网友:
是不是上电桥就进入了S0但是触发电路没问题

网友:
这是显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1.8阻值13 CPU巨烫但是不开机的

网友:
应该0.02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