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383 l380打印空白

楼主(2024-06-24):
客户一台l383不开机,对管烧了,换对管后可以开机,但是打印空白,换打印头故障依旧,换了一块板还是空白(对管基极对地了)最后发现买的板打印头保险烧了,但是不是我这台打印机导致的,然后换保险,可以打印黑色,彩色不出来,直接说结果,还是板问题,28块的咸鱼板不可靠啊,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打印模糊重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模糊重影校正打印头

网友:
经验总结
爱普生l383烧对管,换对换后要检查保险丝f1
然后打印测试页,要是打印空白,再次检查对管,要是烧了一个,那就再次更换对管,并且更换驱动ic,要是没有烧但是打印出来只有彩色或者只有黑色,或者彩色好的,但是黑色好像喷头堵了,不要怀疑喷头,那还是驱动ic问题,注意不是液晶驱动ic是那个e09a92ga,不要问我为什么会那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糊重影校正打印头

很麻烦,因为手痒使用清零工具做了初始化,做初始化很废纸,而且麻烦,直接找了一个旧的坏板,把bios换过去,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糊重影校正打印头

很麻烦,因为手痒使用清零工具做了初始化,做校准很废纸,而且麻烦,直接找了一个旧的坏板,把bios换过去,问题解决

网友:
重影调参数

网友:
打印机提示卡纸取消打印什么的,l383这个换液晶驱动ic,与传感器没有关系

网友B:
我的L850也是打印空白,第一打还是好的,第二天就不行了,以为喷头坏了,咸鱼上买了个喷头换上,打印还是空白。
楼主还能讲一下具体怎么修?或者主板发给你帮我修一下。
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L850也是打印空白,第一打还是好的,第二天就不行了,以为喷头坏了,咸鱼上买了个喷头换上,打印还是空白。
楼主还能讲一下具体怎么修?或者主板发给你帮我修一下。
本人小白。

没有看到及时回复,不好意思,你看看对管是不是烧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L850也是打印空白,第一打还是好的,第二天就不行了,以为喷头坏了,咸鱼上买了个喷头换上,打印还是空白。
楼主还能讲一下具体怎么修?或者主板发给你帮我修一下。
本人小白。

或者保险烧了,要是烧了上管,下管没有烧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保险烧了,要是烧了上管,下管没有烧是可以开机的,

而且我试过没有报错,这就很离谱